求输入DC12V2A,输出18V,1A电流的电路

楼主(2010-05-25):
输入DC12V2A,输出18V,1A电流的电路(或者输入12V1A,输出18V0.6A),我用34063典型电路加TIP12C搭了一个电路,发现工作不正常,TIP12C老发热,而且经常不能升压,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求输入DC12V1.3A,输出18V,1A电流的电路”
办不到的事,违反能量守恒。

楼主:
我写错了,题已更改

网友A:
电路设计相当不合理。
输入串联一支1N4007,该管是1A整流管,你要输入2A。检查过该管发热没有?

网友B:
问题多多;
1、输入4007小了,换至少2a的管子;
2、R1小了;
3、L1感量小了;
4、D1小了,换至少2a的管子;
5、E1小了,换容量更大的;
6、Q1加散热吧;
还有布线的问题,自己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PCB已上传,麻烦高手指点,参数已更改

楼主:
请高手帮我解决这个升压问题,谢谢

网友C:
18v 1a
赶紧换方案吧,散热不好解决。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做相关的东东
散热解决不怎么好
散热片很多的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E:
这种电路效率低

楼主:
哪有什么方案更有效呢?请指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ZETEX的ZXSC400E6TA方案,可达到你的要求,有需要联系我,有DEMO板

网友F:
我刚创建了一个群:111973739   LED电源方案技术交流,欢迎电源工程师加入,相互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