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怎样才能清楚地看到一个网络

楼主(2010-05-25):
就算用E-S-N,虽然是高亮了,但是器件要是多的话,还是看不清楚。我就想完完整整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整个网络,以便于我可以布线规划。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在管理栏选NET后,点击任一个网络,都能显示所连接的对象

网友B:
楼上的正确,,,

网友C:
学protel我没记错的话有一年多了吧……

网友D:
99里面“E-S-N或在管理栏选NET后,点击任一个网络,都能显示所连接的对象”都只能勉强的让你要的网络突出一点!!!
估计很难满足LZ的要求!!其实在99里面也就只能到这样了!!
满足LZ你的期望,我建议你试试ALTIUM DESIGNER
那里面的你只要一点这个网络就凸现,而且其他的部分自动变暗(暗的程度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E:
好久不用99SE了,用ESP看看会不会有变化。为了排除其他干扰,可以选择单层显示的方法。
最好用AD吧。你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布线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