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串口发送中断,怎么一直在中断中死循环了。

楼主(2010-05-25):
配置UART
void uart_Confi(u32 Baudrate,UART_TypeDef* UARTx)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if(UARTx==UART0){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UART0, ENABLE);     /* Enable UART0 Clock */
     }
   else if(UARTx==UART1){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UART1, ENABLE);     /* Enable UART0 Clock */
   }
   else if(UARTx==UART2){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UART2, ENABLE);     /* Enable UART0 Clock */
   }

  /* UARTx configuration -------------------------------------------------------*/
   /* U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Word Length = 8 Bits          //数据宽度 8bit
         - One Stop Bit            //停止位   1bit
         - No parity             //无奇偶校验
         - BaudRate = 9600 baud          //波特率   9600
         - Hardware flow control en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硬件流控制开启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开发送和接收
         - Receive and transmit FIFOs are enabled     //收发FIFO开启
         - Transmit and Receive FIFOs levels have 8 bytes depth  //收发FIFO各8个字节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D;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_InitStructure.UART_FIFO = UART_FIFO_Disable; //UART_FIFO_Enabl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TxFIFOLevel = UART_FIFOLevel_1_2; /* FIFO size 16 bytes, FIFO level 8 bytes */
   //UART_InitStructure.UART_RxFIFOLevel = UART_FIFOLevel_1_2; /* FIFO size 16 bytes, FIFO level 8 bytes */

   UART_DeInit(UARTx);
   UART_Init(UARTx,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TConfig(UARTx, UART_IT_Receive | UART_IT_Transmit, ENABLE);   /*enable UART Rx Interrupt*/  // | UART_IT_Transmit
   SCU_AHBPeriphClockConfig(__VIC,ENABLE);        //使能VIC时钟
   SCU_AHBPeriphReset(__VIC,DISABLE);

   if(UARTx==UART0){
       VIC_Config(UART0_ITLine, VIC_IRQ, 5);
          VIC_ITCmd(UART0_ITLine,ENABLE);       /*enable UART0 interrupt for data reception*/
        UART_Cmd(UART0, ENABLE);    /* Enable the UART0 */
   }
   else if(UARTx==UART1){
       VIC_Config(UART1_ITLine, VIC_IRQ, 5);
          VIC_ITCmd(UART1_ITLine,ENABLE);       /*enable UART0 interrupt for data reception*/
   }
   else if(UARTx==UART2){
       VIC_Config(UART2_ITLine, VIC_IRQ, 5);
          VIC_ITCmd(UART2_ITLine,ENABLE);       /*enable UART0 interrupt for data reception*/
   }
}

UART0中断的处理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RX
  if ((UART_GetITStatus(UART0, UART_IT_Receive)) == SET)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0, UART_IT_Receive);
   UART0_RX_ISR();
  }
  //TX
  if ((UART_GetITStatus(UART0, UART_IT_Transmit)) == SET)
  {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0, UART_IT_Transmit);
   UART0_TX_ISR();
  }
}

void UART0_TX_ISR(void)
{
u8 Data;
if(FifoPop(&Uart0TxFifo,&Data))
{
  UART0->DR = Data;
}
}

串口发送
u32 UartWrite(u8 Uart, u8* pBuffer, u32 BufferSize)
{
u32 Count = 0;
u8 Data;
UartFifo_t* pUartFifo;
UART_TypeDef * pUart;
   switch(Uart)
   {
   case 0:
     pUart = UART0;
     pUartFifo = &Uart0TxFifo;
     break;
   case 1:
     pUart = UART1;
     pUartFifo = &Uart1TxFifo;
     break;
   case 2:
     pUart = UART2;
     pUartFifo = &Uart2TxFifo;
     break;
   default:
     return(0);
   }
   if(!FifoPop(pUartFifo,&Data))
   {
    FifoPush(pUartFifo,*(pBuffer+Count));
    FifoPop(pUartFifo,&Data);
    Count++;
    //UART_SendData(pUart,Data);
    pUart->DR = Data;
   }
   if(BufferSize != 0)
   {
     for ( ; Count < BufferSize; ++Count)
     {
        if(!FifoPush(pUartFifo,*(pBuffer+Count)))
        {
          break;
        }
     }
   }
   return(Count);
}

出现的问题是执行完 UART_SendData(pUart,Data)或者pUart->DR = Data后,就不能执行下一步了,检测UART0->MIS,发现一直是UART_IT_Transmit,也就是它一直在死循环。

网友A:
好像需要在中断函数末尾清楚标志位UART_ClearFlag(UART0);

楼主:
没有用,加入UART0->ICR = UART_IT_Transmit,发送1个字节还行,长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