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进入临界区时的进入中断和退出中断

楼主(2010-05-25):
请问各位:使用STM32F103芯片时,当需要处理临界区时,进入中断和退出中断的宏定义怎么编写呀?也就是有点类似“ ENTER_CRITICAL”和“ EXIT_CRITICAL”两个宏怎么编写的,麻烦各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关闭总中断:
        void NVIC_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开放总中断:
        void NVIC_RE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RESETFAULTMASK(void);
注意事项:
上面两组函数要成对使用,不能交叉使用

网友B:
指令内在函数__disable_fiq()/__enable_fiq()或__disable_irq()/__enable_irq(),对应CPSIE F/CPSID F和CPSIE I/CPSID I,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