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16位16路AD转换芯片,只要大于14位就可以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25):
16路的没有便宜的

8路的推荐C8051F350,可以做到15bit分辨率

楼主:
还有好推荐的吗??

网友B:
8路的推荐ADuC847,24位分辨率

楼主:
ADuC847是什么mcu啊?呵呵

网友C:
其实内部都是单通道的AD,用外部的模拟开关切换更经济。

楼主:
单通道的AD,用外部的模拟开关,速度太低

楼主:
内部的模拟开关速度快些

网友D:
9楼说的才是王道

网友E:
选高分辨率ADC要严重注意了,标称的16bit、24bit往往是再一秒钟转换十几次才能达到的,想快点就只能等效为12bit甚至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