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C5、R4作用谢谢

楼主(2010-05-25):
有一图,c5(474)、R4(390)并联,作用不理解
求教告诉解答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全部电路贴出来?
还好,贴出的图中有三个元件,要是只贴出来一个,那就更没办法说了。

楼主:
117是作为模拟器件用的

网友B:
退耦,用于去除输入电压中的交流分量

楼主:
请教楼上,C5和R4的选取原则?

网友B:
退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将旁路电容和去藕电容结合起来将更容易理解。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高一条低阻抗泄防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0.1u,0.01u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10uF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It's googleable~

网友C:
有点不清楚

网友D:
不错,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