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用到CAN的时候是不是主频只能是48MHz?

楼主(2010-05-25):
开发板的例子是48MHz的,我修改了主频到72MHz,相应的修改外设时钟为24MHz,但是CAN不通,下面是config.h的配置,求教。。。。谢谢。。。。

#define USE_USB    1
#define Fosc                12000000            /* OSC = 12MHz                 */
#if USE_USB

#define Fusbclk  48000000

#define Fcclk (Fosc * 6)               /* 主频 Fcclk = 48MHz       */

/*
  * 如果用了USB,则Fcco是Fcclk
  * 与Fusbclk在275~550M之间的
  * 最小公倍数
  * Fcco是Fcclk在275~550M之间
  * 的最小倍数
  */
#define Fcco (Fusbclk * (USBCLKDivValue + 1))
#define Fpclk (Fcclk / 3)

#define PLL_NValue   1
#define PLL_MValue   (((Fcco / Fosc) * (PLL_NValue + 1) / 2) - 1)
#define CCLKDivValue  (Fcco / Fcclk - 1)
#define USBCLKDivValue  5

网友A:
没改相应的配置吧

网友B:
不懂,顶一个

网友C:
主频改了,CAN波特率参数也得跟着改啊

网友D:
配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