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中断的疑惑

楼主(2010-05-25):
过去接触的NXP的ARM和TI的2812都有个向量寄存器存放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地址,例如:

LPC2131
VICIntSelect=VICIntSelect&(~(1<<Int_uart0));
  VICVectCntl3=Enable_Uart0|Int_uart0;//向量控制寄存器1,b5=1向量IRQ使能,0x06是UART0中断通道号,UART0的优先级是3
  VICVectAddr3=(uint32)IRQ_Uart0;  //向量地址寄存器,存放UART0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VICIntEnable=VICIntEnable|(1<<Int_uart0);//中断允许寄存器,每一位对应一个中断源,0x06允许UART0中断,写入0无效

TMS320F2812
PieVectTable.RXAINT     =&SCIARX_ISR;
PieCtrl.PIEIER9.bit.INTx1    =1;         //允许SCIA接收中断
PieVectTable.TXAINT     =&SCIATX_ISR;
PieCtrl.PIEIER9.bit.INTx2    =1;         //允许SCIA发送中断

请问香主,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VIC_IRQChannel;
  uint8_t 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uint8_t 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FunctionalState NVIC_IRQChannelCmd;
} NVIC_InitTypeDef;
这个结构内哪个代替了向量地址寄存器的功能?

这样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是怎么保证中断跳转到函数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的?谢了!

网友A:
STM32中所有的中断向量都是放在固定的地址,在STM32参考手册中有具体地址列表。

网友B:
看一下参考手册

楼主:
向量表我看到了0x0000_0000~0x0000_012C,我的意思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是如何保证0x0000_00D4地址内的内容就是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的入口地址的?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地址映射的结果吧,看看.map

网友A:
在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2.0\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artup 下面有汇编的启动文件,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