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25):
哪位大虾可以指导一下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几个问题:
1、最常用的有哪些芯片
2、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及各个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3、AD的是否影响采样保持电路芯片的选择,如果有还麻烦您讲解一下啊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注:是在做一个简易的数字示波器中用到的

网友A:
简易示波器,还是用自带SH电路的ADC简单

现在绝大部分ADC都自带SH电路了

楼主:
是的
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多学习一点,望大虾多多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