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输出上升时间小于10ns的电平?

楼主(2010-05-25):
请教,输入为200mV/1KHz的电平信号,想转换为3.3或5V电平输出,但要求信号上升时间小于10ns,请问如何实现?用什么器件实现?我试着用三极管做了下,但上升时间要几百ns至us,不行,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A:
提高放大倍数

网友B:
三极管饱和太深了吧

网友C:
可以用告诉运放试试,压摆率大于500V/us以上的。

网友D:
上升时间小于10ns,得按照高频电路来设计了,注意阻抗匹配

试试高速比较器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烦请给推荐个高速比较器或运放的型号?多谢。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E:
用电压比较器tlv3501或者adi的高速电压比较器。

网友F:
谢谢楼上的资料

楼主:
多谢。请问大家,用三极管能否实现?用什么类型的三极管能实现?通用的如9014,9013等能否实现?望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B:
试试9018吧

网友G:
试试9018吧
引用 网友B:

9018、9016的截至频率都在500MHz,应该都可以

网友H:
用单个的晶体管可能无法满足10ns的要求。

网友G:
用单个的晶体管可能无法满足10ns的要求。
引用 网友H:

有道理,只用单个晶体管需要让它工作在放大区,此时上升时间会比较大。再加1个晶体管,让它工作在饱和区,上升时间就能满足要求。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但好像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要比工作在饱和区时上升时间快吧!

网友I:
用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J:
15楼说的对。用74F系列器件完全没问题,上升沿、下降沿均小于1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