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测量 霍尔测试

楼主(2010-05-25):
做一个测转速的,要求能测到30~40万转每分钟的速度,要什么元件做比较好?之前做过用光电管来做,只能测出9万转每分的速度。现在想用霍尔元件来设计,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大虾给建议!谢谢!

网友A:
估计不行

网友B:
30~40万转每分钟
这是超级离心机。

网友C:
不太明白为什么 光电 不能做到这个转速检测?

楼主:
是啊,之前就用的是光电的。最高就只到90000转每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超过就测不出来了。

网友C:
30万转每分钟
换算一下就是5K每秒
也就是说测量一个5KHZ的频率
假设一转出两个信号
也就是10Khz的频率
光电管做不到10khz的频率检测?
还请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因为牙科手机手机头要用到这个来测速的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emailli。我修改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D:
超级转速!

网友E:
楼主成功之后可以大概讲讲吗

楼主:
谢谢emailli,我试过了,光电传感器最高分辨率10 0000RPM,不能再高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霍尔元件最高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30 0000~40 0000RPM 气体驱动高速转机。把气压加到满(5kg)左右,高速转机转速就可以达到30 0000~40 0000RPM。

楼主:
各位大师谁能告诉我霍尔元件最高分辨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光电传感器啊!
自己用 红外发射接收二极管试试吧!
怎么会只能检测到10万转呢?
频率很低啊。
红外传输的时候,可以轻松调制 38Khz的信号传输的。
为什么你做10Khz的检测做不到呢?
不能理解!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不能这么算.比如编码器1圈是1024个脉冲,
那么1秒5000转,编码器要输出5M个脉冲.
你还是去看看编码器是怎么工作的吧

网友G:
那么高的转数霍尔传感器怎么安啊,偏心了
也许回归传统用机械的办法能测

网友G:
要用光栅的话这么高的速度只用零位信号就够了吧
光电管也许有高速的,光耦都有几兆的
不知道有没有激光的

网友C:
15# zjp8683463 你说的是一转1024的编码器
而我们自己做的 红外编码器,一转几个脉冲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
你如果只在转盘上涂一块白色区域,那么一转就只有一个脉冲

网友C:
楼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他是用自己的光电对管来做的!

楼主:
我现在用霍尔元件来做,速度已经达到60000RPM,但很不稳定。

网友C:
你用光电管搭的电路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然后把你调试的过程说说

比如说,光电管输出的波形是否稳定?

又或者说,你用 霍尔器件做的 转速测量 输出的波形是否稳定

如果波形不稳定,就是硬件问题

如果波形很稳定,就是软件问题

只有这样才可以继续往后分析

否则,你每次就给别人一个最终 不行的结论,实在不知道怎么往后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