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延时时间?

楼主(2010-05-25):
如何计算下面是 10 MS的,谢谢了,STC89C52单片机,用KEIL编译的
void delay10ms()
{
for (a=100;a>0;a--)
for (b=225;b>0;b--);
}

网友A:
看你接的晶振是多少。例如是12MHz的话,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 .那么你的那个循环就是225*100*1us..
每次递减是一个机器周期。但这是大概值。如果要精确,建议用定时器。

网友B:
算不出来!

网友C:
用KEIL的话看一下反汇编

网友D:
看一下汇编会精确计算出延时时间

网友E:
2楼说的正确,坛里这个问题问了很多遍了

网友F:
用内嵌汇编也可以很精确的

网友G:
看一下反汇编
看一下执行了多少个机械周期
晶振是多少看一下
好像默认是24Mhz
那就是两个机械周期是1us

网友H:
如果用语句while(--300);没递减一次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搞清楚,只是把教科书上的代码拿来用,反正够用就没有深究过。真正精确定时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