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4pwm电机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5-25):
网上找了这么个图,谈一下我的理解:
IN1和IN2是一组相位相反的PWM波,IN1高IN2低时Q1,Q3导通,而IN1低IN2高时Q2Q4导通
这样就是在pwm一个周期内电机正反转一次?比如90%占空比是不是意味着正反转9:1?那50%时候呢?那如此岂不每个周期都会正反导向一次?我这理解很错误吗?
如此怎么实现转向呢?

网友A:
是个BDC电机,你说得对阿,加的电压方向决定电机的转向。IN1和IN2互补的PWM话,电机就会正转一会儿反转一会儿。其实控制这个很简单,Q1加PWM,Q3一直导通就可以正方向(假设正方向)调速,然后Q2一直导通,Q4加PWM,就换了个方向调速。

网友B:
楼主的 2104 驱动波形图, 是告诉你 2104 的工作逻辑关系. 我想作为电子工程师应该不难理解它.
每个周期都会正反导通一次? 正确
在pwm一个周期内电机正反转一次? 错误. 电机的绕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
比如90%占空比是意味着正反电压9:1, 90% 的时间增加电流, 10%的时间续流或削减电流.
如此怎么实现转向呢?看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