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大家用库函数还是直接写寄存器?

楼主(2010-05-25):
本人觉得用库函数好烦,效率很低啊,例如要取消AD口的施密特触发器要每个口都要调一次,
  ADC1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_SCHMITTTRIG_CHANNEL2, DISABLE);
  ADC1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_SCHMITTTRIG_CHANNEL3, DISABLE);
  ADC1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_SCHMITTTRIG_CHANNEL4, DISABLE);
  ADC1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_SCHMITTTRIG_CHANNEL5, DISABLE);
  ADC1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_SCHMITTTRIG_CHANNEL6, DISABLE);
库函数不能用或一次写完
直接写寄存器的话,一条语句就搞定了。

网友(2010-09-30):
用库函数.

网友A:
自己写的,要是你用的比较多的话,还是自己写吧。比较简洁点。

网友B:
如果你是高手,会直接写寄存器,还是直接写寄存器比较好。库函数适合给初学者使用。

网友C:
STM32 STM8都在学习,个人感觉STM32还是用 库,以为寄存器长,一不小心就错,找都找不到,但是,STM8的就没必要用库了,,不要STM8的库会更清除你的操作。

网友D:
赞同楼上的看法,就那么一点点寄存器用的着库吗?

网友E:
库函数用起来比较容易一点,直接写寄存器有一定难度,但节省资源

网友F:
stm8就别用库了,难就难一次,后面就简单了,我用stm8做了好几个项目,没用什么库,很简单啊。

网友G:
所以俺喜欢搞红杏系列

网友H:
一般用库函数,很方便

网友I:
这个得看个人爱好了,库函数虽然很占资源,但很方便

网友J:
感觉直接写寄存器好一点,我就喜欢自己写

网友K:
用库有个好处,就是芯片的某些怪脾气,ST写库的人会事先侍候好。

网友L:
比较喜欢用库函数:lol

网友M(2016-11-11):
比较喜欢用库函数,虽然会去研究下库函数里面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