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是起过流或过压保护作用吗?

楼主(2010-05-25):
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二极管是怎样实现过流或过压控制的。
v1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呢?(二极管上标述为CR)
高手把工作原理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2012-06-21):
二极管能实现过流保护,这个没有用过,要实现过流保护都是用PTC热敏电阻,当电路处于正常状态时,通过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处于常态,阻值很小,不会影响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故障,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时,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陡然发热,呈高阻态,使电路处于相对"断开"状态,从而保护电路不受破坏。当故障排除后,过流保护用PTC热敏电阻亦自动回复至低阻态,电路恢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