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是起过流或过压保护作用吗?

楼主(2010-05-25):
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二极管是怎样实现过流或过压控制的。
v1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呢?(二极管上标述为CR)
高手把工作原理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我的理解是,V1反向电流很小,R2上电流就大不了

网友B:
这个在电源技术那个问更合适

网友C:
连个电感都没有,怎么能工作的?而且,那个二极管不可能提供过流保护

网友A:
这个电路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在哪儿看到的?

网友D:
V1应该是一个稳压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