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是起过流或过压保护作用吗?

楼主(2010-05-25):
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二极管是怎样实现过流或过压控制的。
v1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呢?(二极管上标述为CR)
高手把工作原理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2010-07-27):
1. V1是稳压二极管。使Q1的门极限制在离地设定电压。
2.  V1是实现过压保护,实现不了过流保护。Vg固定为V1的相关稳压=>Q1的Vs=Vg-Vth。这样避免了+30V的波动影响34063输入。实现过压保护。
3. 从这个电路看,输出过流,智能靠R1取样后,34063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