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匹配电容问题

楼主(2010-05-25):
之前开发的一个定时器,现在客户要求精度月误差在30秒内
目前采用10ppm的32768 。选了2种匹配电容24pf和27pf 均为5%的。
仪器是钟表行业专用仪器,
现在测试结果 24pf电容 是正误差 27pf是负误差。
我的想法是能否一个焊24pf 一个焊27pf 这样是否可以?
目前测试5个,感觉还可以。
大家是否有这样用过?
晶振电容是否一定要用2个一样的?
谢谢!

网友A:
这两个电容并不要求容量相同,但必须在允许范围内。
通常的做法是使用一个微调电容,可以改变其容量,从而稍微改变振荡频率,达到时钟的最高准确程度。

楼主:
谢谢maychang
再请教下,“必须在允许范围内”这句是指什么?
是晶振的匹配电容范围?

网友A:
3楼:
这两个电容决定了电路的反馈量,放大器的反馈太小就不能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