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是起过流或过压保护作用吗?

楼主(2010-05-25):
请问图中34063 DC-DC电路中,V1二极管是怎样实现过流或过压控制的。
v1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呢?(二极管上标述为CR)
高手把工作原理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抄的图?
MC34063部分没画对,即便这样能工作,也已经不是DC-DC了。

那个V1应该是一个稳压管,能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
你把那个MOS管Q1换成三极管,就变成书上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了,只不过开启门限电压比BE结压降大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