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2010-05-25):
图中可控硅怎么关断,怎么导通.
我个人分析的一些情况:
当输入上正下负时,7605输出高导通.
当输入下正上负时,7605输出低导通.
问题来了,高低都可以触发.有违背设计的初衷.
为了更好分析我上传一份7605的规格书.

网友A:
不清楚

http://www.dziuu.com

学习一下

网友B:
楼主给出的pdf文件和图中芯片不是一回事。图中是7605,文件是7606的说明书。
图中,芯片的供电方式是电容降压。这样的供电方式,芯片的“地”在交流50Hz的一个周期中可能与晶闸管A1端有150V电压。不大可能芯片直接触发晶闸管。

楼主:
网上只找到7605的规格书,我对了以下引脚是兼容的.半波RC降压的双向可控硅好做.这个是全波RC降压,可控硅相对后面控制信号的地是浮地.

网友B:
4楼:
问题就在于这是桥式整流,而不是半波整流。

楼主:
是啊,所以是浮地.我分析下来可控硅不能有效控制.也就是说不管控制信号是高是低.可控硅都会导通.无法关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