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驱动mos管的自举电容的连接.为什么电容接在输出上

楼主(2010-05-25):
1: 自举电容为什么要接到输出. ir2103数据手册上不是说接到第6脚吗?
2: 请问,D3.D5,是什么样的三极管呀 ,它具体是什么型号,(外型上看象一般的贴片9013)谢谢

网友A(2010-07-20):
实际上它是接在高端的MOSFET管的源极上,结合IR2103的内部结构可以使IR2103HO输出的电压比高端的MOSFET管的源极高出电容上的电压这样HO输出高电平时可以使低端的MOSFET关断时,高端的MOSFET管顺利的导通。

网友A:
你该看看IR2103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