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r2103驱动mos管的自举电容的连接.为什么电容接在输出上

楼主(2010-05-25):
1: 自举电容为什么要接到输出. ir2103数据手册上不是说接到第6脚吗?
2: 请问,D3.D5,是什么样的三极管呀 ,它具体是什么型号,(外型上看象一般的贴片9013)谢谢

网友A:
从外形上看就能看出型号?

网友B:
完了,自巨电容忘了是啥了

网友C:
LS 正解。

LZ,你的图明显设计的有问题,先去看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理解了“自举电容”的作用再说。

楼主:
请问ldw522大虾.那D3.D5, 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如果是共阳极双二极管,我没有找到封装跟贴片9013相似的共阳极双二极管
可否说一下具体型号?
谢谢.

网友D:
4楼好强啊,学习了

网友E(2010-06-24):
把三极管bc极当普通二极管用了   对了  MOSFET的GS之间要接电阻吧

网友F:
D3D5用普通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BAT54

网友G:
郁闷了,一年没弄电路,最简单的也想不起来了

网友H(2011-09-27):
TC2103、TC2104、TC2110是一款与IR2103具有相同性能的MOS驱动IC。TC2103完全替代IR2103,无需改板,直接使用。厂家直销,TC2103性价比比IR2103高,欢迎来电商务洽谈或技术支持:134-3440-1340/qq3633-79189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