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rm为什么中断会丢,同时中断多了,会死机?

楼主(2010-05-25):
如果定时器的间隔设得短一点,中断会丢掉。
同时,如果开ad,timera,timerb,uart1,uart2,spi,eint中断得话,不停得死机,主要是ad中断太多。如果把ad中断里的程序放短一点,系统就稳定多了。
我的中断里面有整数得除法(有一些运算),没有浮点运算。
我是从430里面移植过来得,在430里面跑得很稳定。不料在ARM里面经常死机。如果把ad中断程序写短点,不会死机得。可是,我必须实时处理这些数据.

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中断嵌套(我的程序里面没有使用),导致死机?

绝对不是看门狗之类得原因。应该是中断得问题。

不知我有否描叙清楚。请大侠帮忙!

网友A:
导致死机的原因可能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楚中断标志,导致不停进入中断;
在中断里写很长的处理程序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编程方法,可以在中断中
设置标志,然后退出中断在进行相应的处理;总之,就是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到
中断中进行处理,其他的可以出来做;如果对实时性要求比较严格,就把系统
跑快点吧。最好不要用中断嵌套~~

网友B:
在中断中有没有开中断?

网友B:
是否基于操作系统?死机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网友C:
关于定时器的中断丢失可以参考相应的勘误手册
我用AD频繁时也死机,最后整了个队列来处理AD,

网友D:
AD比较频繁,要做ad过滤,就是去掉四个最大值,四个最小值,求平均。

网友C:
在中断中有没有开中断?中断堆栈设置为多少?程序飞哪里?

网友C:
PHILIPS ARM开多个中断会丢中断,我发现过多次,不知道原因。

网友D:
中断堆栈倒是没有注意。呆会儿看一下。不知程序飞在何处,我不是用仿真。是直接上板调试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ad中断和timer1里面的程序放短点的话,就不会死机了。

网友C:
目前所知,对于所有ARM7,有两种情况可能造成丢失中断

网友C:
1,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太长,长于两次中断的间隔。

网友C:
2,没有关总中断(CPSR)的情况下,通过中断控制器或外设关中断。

网友D:
对,第2种情况还可能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D:
程序没有关中断的操作吧

网友C:
想屏蔽eint的中断,把他的PORT sel 改变。

网友D:
在keil编译器里面,找找堆栈的地方。

网友C:
如果在中断里面“改变PORT sel来屏蔽eint的中断”也算

网友D:
关eint的中断前,要把cpsr关掉

网友D:
但是在中断里面屏蔽eint的中断的,这时候,cpsr应该已经关掉了

网友C:
好像不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D:
建议改造中断处理

网友D:
测试过在每秒钟2万次以上的中断(2106)情况下能够稳定的工作。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流振荡的问题

网友C:
就是说是不是复位了

网友D:
对,是不是电源被拉低啦

网友C:
楼主有必要留意一下

网友B:
可能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楚中断标志

网友C:
可能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楚中断标志
引用 网友B:
没清除?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在中断函数里有访问错误地址的操作,比如数据越界等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在中断函数里有访问错误地址的操作,比如数据越界等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