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lpc2136芯片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5):
采用lpc2136芯片,在启动代码中启动了芯片加密。在调试硬件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奇怪的问题:
1 jtag 已经不能使用,但是当p1.28/tdi为低电平时系统处在了停止的状态。当电平恢复后,程序会继续执行!!!
2 调试a/d 转换时发现 0,1,2,3,5,6,7正常,但是ad0.4(p0.25)读取的结果总是0。

上述的测试程序经过多次核对应该不会有错。请问各位使用过213x芯片的朋友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同时请高人指点在下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会不会是芯片的bug)

网友A:
芯片进行加密当然不能进行JTAG调试了,要不怎么叫加密呢;第二个问题就不太清楚了,也是在芯片加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吗?如果是,出点状况应该是很正常的吧~~

网友B:
似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帮你问问高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