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调试LPC2136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用JTAG调试LPC2136,昨天还是好用的,但是从今天早上开始运行程序时就出现以下对话框图,用的是ZLG的工程模板。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对话框~~

网友B:
把问题亮出来大家都看看/

网友C:
看芯片是否加密了?

网友C:
另外,您是否运行了的功耗实验,在空闲和掉电模式下都不能进行JTAG连接。

网友C:
还有,多试几次,或者把ISP短接。

网友D:
有可能是芯片加密了

网友D:
如果使用了加密只能全片擦除后才能使用jtag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