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06、LPC2136哪个更合适?

楼主(2010-05-25):
LPC2106的RAM为64K,但是它是PHILIPS的第一个ARM,性能会不会比LPC2136差呢?

网友A:
应该不会的,ARM技术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再说LPC21XX系列能出第二个、第三个芯片就说明前面的是成功的,要不后面的就没有了,LPC2106也不会有市场了~~

网友B:
这个没有很好的可比性

网友B:
通常看芯片的版本号或者说是生产日期。

网友B:
当然最好就是仔细阅读勘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