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ds编译的奇怪问题,盼高手解决

楼主(2010-05-25):
(无正文)

网友A:
ads不太熟,是不是有关于编译选项设置的地方,看看是不是设置不正确的原因~~

网友B:
被优化掉了?

网友B:
用全局变量在试试,
修改编译器的优化选项中的优化级别。

网友C:
肯定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C:
改成全局变量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