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ARM编程

楼主(2010-05-25):
我用ZLG公司提供的LPC2114模板程序,应用程序采用C++编写,当用到静态成员变量的时候,发现有下面的报警:
mem_a.scf(line 12,col 13) Pattern*(RW)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s.
我看了一下模板程序中的分散加载程序是这样的:

ROM_LOAD 0x0000000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请问大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这个分散加载程序我也搞不太懂,哪位大侠教教我!

网友A:
const 标识的变量被分配到只读存储区域,在使用分散加载的时候如果只是将文件的目标文件规定到相应的区域,我想应该是有问题的,可以试着改改分散加载文件,将const常量放到只读区域去~~

网友B:
这个警告一般不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这主要是程序简单,缺少某种段造成

网友B:
这个问题发到ZLG版面更好

网友C:
这个得让高手指点

网友C:
我是没看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