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用过SSP的请进:LPC213x,使用SSP作SPI1的困惑。

楼主(2010-05-25):
应用:我的应用是这样的:同过SPI总线连接一个Flash,型号AT45DB021。
在原先的设计下使用LPC2104的SPI0,一切正常。

困惑:使用LPC2132时,我将Flash挂在SSP上就是SP1,而不是SP0。不知道如何设置。试过SPI的4种模式,都不工作。

请问:读SSP模块的SSPDR,可以使用C语言的 a = SSPDR;吗?为什么这句不能将SSP的FIFO清除?有没有设置SSP和作为SPI使用的例子代码,仍过来一个。最好是C的。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AT45DB021是标准SPI接口的,而SSP与标准SPI存在一些差别,可以查查相关规范,看看是不是这样,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

网友B:
要保证您的相关寄存器地址正确

网友B:
SSP有2个控制寄存器,设置是不是完全正确

网友B:
AT45DB021时钟低有效还是高有效?必须和SSP的极性一致。

网友C:
SSP连接SPI SST25VF040
我的情况好一点,仔细分析过,发现读的时会丢失刚开始的2个字节,晕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D: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D:
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