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为什么我一进中断嵌套就会发生预取指终止,而死机?

楼主(2010-05-25):
我用LPC2138,需要用到中断嵌套,我用LPC2100的工程模板,在IRQ.s中添加了中断处理函数的句柄,并按照开发板例程那样写中断函数,当只有一个中断发生时很正常,但当一发生中断嵌套,在比较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里面,一执行到EnableIRQ()之后就发生预取指终止,不知何解?我用到的中断源为:串口接收中断,两个定时中断,两个外中断,使用到的中断槽为:4,5,6,7,8。请各位大侠帮一下忙

网友A:
欲取指终止应该是取指令错误,也就是装载PC的时候出了错误,可能与堆栈大小、嵌套层数有关系,试试查查看。

网友B:
楼主的情况跟我一样1!!!

网友B:
我搞了一个前后台程序实验,有定时器,串口时时不会有意外的情况
添加一贯RTC时就死机~~~~

网友C:
这么严重啊

网友B:
估计与堆栈大小、嵌套层数有关系

网友B:
楼主可以查找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C:
不会事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