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进入AXD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0-05-25):
程序编好进行,对main。c函数进行 compile 、make、debug 后本来是应该直接进入AXD程序调试窗口的,但是没有进入,而是出现了一个错误

点击确定后就出现一个load session 对话框,再点击取消才进入AXD窗口
不过这时窗口中是灰的没有文件,这时还要依次选择option-〉config target-〉easyjtag-〉ok-〉connect mode-〉attach-〉ok-〉restart 之后还要进行手动的load image 才算进入到调试的阶段。

这样的情况也不是必然的,原来我得电脑上还很轻松的就进入了AXDload image也是自动的,而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要每次进行一遍上述流程才可以。

这样太麻烦了,太累了,怎么样才能一下子就进入,是不是可以在哪里设置一下?

网友A:
看看有没有保存设置的什么东西,设置一次保存一下,下次如果又恢复默认值还可以加载一下模板,呵呵~~

网友B:
看看入门使用说明吧

网友B: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请注意!!!!!!!!!!

网友C: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字符!!!!

网友C:
还有就是好像要调整BIOS设置,具体也不清楚

网友D:
楼主的easyjtag仿真器是哪个版本的?也可能是仿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