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器件

楼主(2010-05-25):
应该是个干簧继电器,能不能找个替换的型号,我销后把内部结构图发上来

楼主:
这是内部结构图,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A:
1.
http://shop.cpu.com.tw/product-320_420-35039.html

2.
http://www.google.com.sg/imgres?imgurl=http://reedswitches.net/images/0jdq.jpg&imgrefurl=http://reedswitches.net/docc/ml.htm&usg=__rBx5JSjpiStnbplM67AZWkkHKUw=&h=177&w=250&sz=20&hl=zh-CN&start=41&um=1&itbs=1&tbnid=kKQ9lAAxMBacFM:&tbnh=79&tbnw=111&prev=/images%3Fq%3D%25E7%25A3%2581%25E7%25B0%25A7%25E7%25BB%25A7%25E7%2594%25B5%25E5%2599%25A8%26start%3D21%26um%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3DN%26rls%3DGGLG,GGLG:2008-50,GGLG:zh-CN%26ndsp%3D21%26tbs%3Disch:1

Dual-In-Line Packages
PicturePart
Number
Schematic
Contact Form
(Bottom View)
Nominal
Voltage
(VDC)
Coil
Resistance
(ohms 10%)
Nominal
Input
Power
(mW)
Must
Operate
Voltage
(VDC)
Must
Release
Voltage
(VDC)
Maximum
Voltage
(VDC)
DIP-1A05
DIP-1A12
DIP-1A24
3.75
9.00
18.00
0.6
1.0
2.0
21.0
30.0
44.0
DIP-1B05
DIP-1B12
DIP-1B24
3.75
9.00
18.00
0.6
1.0
2.0
6.0
14.5
29.0
DIP-1C05
DIP-1C12
DIP-1C24
3.75
9.00
18.00
0.6
1.0
2.0
12.0
18.0
32.0
DIP-2A05
DIP-2A12
DIP-2A24
3.75
9.00
18.00
0.6
1.0
2.0
11.0
21.0
44.0
Options:
Nil: Std Type
A: Electrostatic Shield
B: Diode
C: Electrostatic Shield and diode
S: Magnetic shield
AS: Electrostatic Shield and Magnetic Shield
BS: Diode and Magnetic Shield
CS: Electrostatic Shield and Diode and Magnetic Shield
Features:
  • Epoxy molded, 14 pin dual-in-line packages.
  • Can be immersed during board cleaning operations.
  • High isolation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 High speed and low driving power.
  • Standard nominal coil voltage=5, 12 and 24 volts.
  • Can be meet special requirments for coil voltage and / or coil resistance.

14E,37 Block,No.3 term,Qianhai Garden,Nanshan District,Shenzhen
TEL:86-755-86052877 86056408       FAX:86-755-86052879
http://www.reedswitches.net
E-mail:webmaster@reedswitches.net

楼主:
线路改下子,应该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