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GAMMA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本人一直不明白 LCD 屏的那么多GAMMA电压起什么作用的,只是知道如果这些电压不对的话,屏就会显示花屏,请各位大虾帮我具体说明一下,GAMMA电压在屏显示中具体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能难道各位大虾?

网友A:
LCD 屏的那么多GAMMA参数,感觉是用于修正颜色的吧

网友B:
Gamma参数是用于校正显示器色彩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知道Gamma参数是校正色彩的,我就是想知道实现校正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10个电压(AUO屏是10个电压,有些屏不一样),而不是3个(R,G,B各一个).

网友C:
这个在LCD 控制器里面应该有解释的

网友D:
因为你是TTL 的屏 就需要调Ga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