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小问题

楼主(2010-05-25):
1、F2812 FLASH如果被加密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密?
2、尝试自己创建新的工程,加入了必要的source文件,编译没错,建立提示“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mytest.out' not built”是什么原因;(CCS3.3)
3、电路设计的时候,如果想引导到FLASH,是不是要在GPIOF4上接高电平?复用的SCI该怎么处理?

楼主: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帮忙分析剩下2个吧

网友A:
1、这个好像你必须要知道加密的密码吧
3、记的不错的话,你是指内部的128k的flash?看下ds的管脚说明,记不清了,有个脚设置MC/MP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