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源的疑问,运放和TL431做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5):
一直心理有个疑问,因为我们需要一个1ma的恒流源,不知道选择哪种方式好一些,是运放搭建,还是用简单的TL431搭建,望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差不了太多。
TL431内部实际上是一个基准电压源,一个运放,再加一支扩流用的三极管。

网友B:
“简单的TL431搭建”是怎么个搭建法?
不用运放吗?

网友C:
用三极管都可以。

网友D:
TL431的成本更低一些吧

网友E:
用tl431加个三极管就行。

网友F(2010-08-12):
有實際的電路圖沒,看圖對照好點,也讓我們學習學習!

网友G:
用L431就可以了,电路可以查,网上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