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10位20脚的大家推荐下

楼主(2010-05-25):
大家推荐下20脚或稍多一点点的芯片,带ad的10位精度,请推荐几款吧

网友A:
STC12C5608AD,20脚、28脚、32脚都有

楼主:
这个的ad能到10位码

网友A:
是10位的AD,8通道

网友B:
AVR的好像有!你找找去~

网友C:
可以使用stm8s103f2的芯片是tssop20 pin ,4路10bit ad,带iic,spi接口,内置640byte eeprom。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380308695 。

网友D(2010-07-08):
TM57PA40有到12位精度

网友E:
用我们STK6037啊,和STC的PIN对PIN兼容,16K的FLASH,所有口都是10BIT PWM口,10BIT ADC

网友:
PIC16F883,28脚,11通道10位AD,5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