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桥式整流电路产生正负电源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0-05-25):
在消化公司产品硬件方面时碰到一个用桥式整流电路并产生正负电源的电路,有些地方不明白,在网上搜索无果后来此寻求帮忙。没电脑,在网吧上网,电路是在网上找的类似电路(可参考11楼的图)。如图,副边线圈中点接地,Rfz实际为两个负载,两负载中间接地(O点),E2有效值为24V,U(ao)=+12V,U(bo)=-12V。在此,晚辈突然感到困惑,此地(O点)是否整个产品硬件电路的地?我可否认为在图中a点电压为+24V,o点电压为12V,b点电压为0V?副边线圈中点抽头作用为何?

网友A:
要参考的是地,副边线圈中间就是参考点

楼主:
晚辈在强人电脑00博客里看到如下对负电源的形象比喻:

为什么要使用负电源的一个比方
引用 网友B:

推荐好比你有个铁皮需要折断,但是铁皮比较大,直接拿手上不好折。
这时你就把铁皮放地上,用脚踩着来回折。但是这时你发现,铁皮
只能往上弯,而不能往下弯,要折断不容易,这肯定让你十分懊恼。
这就是单电源供电的情形。

这时有两种办法解决:①在下面垫个东西,然后把铁皮放上去,
这时上下都能弯了。如果此时人还站在地上,那么就会离铁皮
有个固定的高度。这就类似单电源供电时,将输出端偏置到一个
合适的电平高度,这样上下都可以有一定的电压摆动空间。

②、铁皮摆着不动,在地面挖个坑,这时也可以上下弯折了。
而双电源供电模式中的负电源,就相当于这个坑。

从个人所学的知识来看,认为“地”应该是个“实际电压”不变的电压参考点,“地”的电压为零,如果挖了个坑,地下陷了,那么,地不是改变了吗?...

网友C:
你所说的电压+24V 或者是12V其实应该说是电位,电位就要确定参考点。而这个参考点通常就选为地,也就是零电位点。
从个人所学的知识来看,认为“地”应该是个“实际电压”不变的电压参考点,“地”的电压为零,如果挖了个坑,地下陷了,那么,地不是改变了吗?...

就以这个比喻为例,地上挖了坑,应该是铁皮的两端在坑上,而中间搭在坑上,这样才能上下弯折了,地面就相当于地电压,地面的高度也就是地的电位是没变的。

网友D:
你把变压器中间抽头去掉,把b点接地,那你说的就成立了。但现在你就没有负电源了。
电压是相对的,你总要先找到一个参考点,然后才能谈某一点的电压

网友E:
参考一下全波整流电路,一般变压器抽头是低电位.
当在全波整流的基础上另外加两个二极管,这时候还是全波整流,自己把电路拆解开来分析就容易理解一些了.

网友F:
这种电路,实际上是两个全波整流电路组合在一起。
楼主要想通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先画出一个输出正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再画出一个输出负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注意两个整流电路区别仅在于整流二极管方向不同,然后将两个电路中变压器次级绕组重叠在一起,就明白了。

网友G:
那么Rfz的作用是 什么呢?
去掉后是否就不正常了?
如果,要RFZ才正常,那么当负载加上去以后,不就相当于改变RFZ了吗?整个电源不是发生变化了吗?正负电压完全偏移了啊?

这个电路真是狂晕啊

网友G:
RFZ实际上并不是需要的吧。
但是,电容之类的东西却还是要的。

网友G:
楼主画图不厚道,实际上是有电容,同时并没有那个RFZ的电阻吧。
RFZ放在那里误导人啊。

网友G:
网上搜的电路是这样的。
另外,我们这都是用两个整流桥的。
这样用没试过。

网友F:
楼上电路正确,没有问题。
仅“ADJ”多余。

网友H:
画出整流桥两个输出端对中心抽头的电压的波形不就看得懂了吗!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里的两个负载,并不会因为阻值大小不同而两端电压发生变化,是吧?因为副边线圈中点接地并连接到两负载之间了。

楼主:
这种电路,实际上是两个全波整流电路组合在一起。
楼主要想通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先画出一个输出正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再画出一个输出负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注意两个整流电路区别仅在于整流二极管方向不同,然后将 ...
引用 网友F:

晚辈不才,我看了以后还是有点模糊,4个二极管才能组成一个全波整流吧?还是应该理解成共用?
输出负电压的全波整流电路...我想想,跟输出正电压的区别在哪里呢?参考点选择的不同吗?我看的童老先生的模拟教材,书中有提到过这一电路,回去再翻翻看。
感觉自己的思想堵塞住了,不知该怎么想,劳烦前辈再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
网上搜的电路是这样的。
另外,我们这都是用两个整流桥的。
这样用没试过。
引用 网友G:

嗯,此图和我们公司的差不多了

楼主:
画出整流桥两个输出端对中心抽头的电压的波形不就看得懂了吗!
引用 网友H: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么理解的话就很容易看懂此电路了,谢谢!
我现在还有一些迷惑,在桥式整流电路基础上,副边线圈中点接地后能产生正负两个电源?我认为我的堵塞点是在此线圈中间抽头上,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I:
唉,这个灯笼。。。看来真的是牛皮做的。

首先,看正电源:

然后,看负电源:(应该能够理解吧?)

最后,两个合起来:

明白了吗?

网友G:
老X讲的太好,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看了xwj前辈的图终于明白前面maychang前辈所说的话了。图1和图2中副边线圈相当于两个电源供电了?...
真的很感谢各位前辈,回去后我再好好理会一下。

真的很感激xwj前辈的费心。看时犹如有一位耐心的老师在教导我一样!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此刻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除了谢谢还有努力!

网友F:
画三张图,xwj够辛苦!

网友J:
在消化公司产品硬件方面时碰到一个用桥式整流电路并产生正负电源的电路,有些地方不明白,在网上搜索无果后来此寻求帮忙。没电脑,在网吧上网,电路是在网上找的类似电路(可参考11楼的图)。如图,副边线圈中点接地,Rfz实际为两个负载,两负载中间接地(O点),E2有效值为24V,U(ao)=+12V,U(bo)=-12V。

在此,晚辈突然感到困惑,此地(O点)是否整个产品硬件电路的地?
::不是的,它只是一个经过点,它总归要回到变压器的中心抽头----真正的地。

我可否认为在图中a点电压为+24V,o点电压为12V,b点电压为0V?
::电压就是这样具有相对性。在需要的时候,确实可以这样认为。

副边线圈中点抽头作用为何?
::见前一个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iC921
我测了一下,结果是副边线圈中点和线路板上的地是相通的。

网友K:
7/19的说法是正确的/

其实里面是一个是正半波,
一个是负半波.
并不是真正的桥..

网友L:
这个是两个独立的全波整流合在一起,因为正好要输出一个对称的负极性,所以才有了一个公共点,就是说它们只有一点相连,没有重叠。但这不是真正的全桥整流,如果想要把这种形式看成全桥的话,就要求上下负载完全对称,不会有电流径上(或下)负载流入地,就是说上负载向地流出的等于下负载从地流入的,这个地仅仅起参考点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虚地。这点从正负电源一定要对称也可看出来。
如果要设计的正负负载(指直流)大小可能不同的话,最好不用这类形式,因为显而易见,线包利用率不高,铜阻较大,满负载用,变压器发热较严重。现在桥堆价格不高,多一个成本不会加多少,但要求线包要分成2个独立的才行。

网友I:
LS,怎么会“线包利用率不高”呢?
再去想想吧:)

另外,这种接法,电流只需要通过一个二极管,整流桥的压降、发热将相对两个全桥的方式降低一半

网友I:
而且并不要求“上下负载完全对称”的。

网友L:
LS,LZ的整流电路常见于功放OCL电路。先考虑OTL电路,因为这时输入的是纯交流信号,上下负载自然满足对称要求。不然,中点会严重偏移,导致上下功放动态范围不平衡,OTL功放就不能工作了。我们知道,OTL电路的整流是没有线包中点的,是标准的全桥整流电路。而OCL功放与OTL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不过耦合喇叭的电容取消貌似可以下延频率特性罢了,所以线包中点虽然接地,但并没有电流流入的,类似3相电的中性线没有电流一样。但对直流负载就不一样了,上下负载不对称会导致线包中点有差值电流,如果考虑铜阻,这时这点作为参考点的性质就变得差了,这对于要想得到精密稳定参考点的要求就不能满足。
也许我没说清楚,全桥也是全波整流,但因为有两种全波整流形式,所以单指全波整流有时是特指只用两个二极管的全波整流,而全桥全波整流就简单说成全桥了。至于线包利用率不高也是指负载不对称情况下,这点容易想象,比如上负载4欧姆,下负载1000欧姆,为了满足上负载的大电流,两个线包的铜丝都要很粗。所以如果要设计的正负负载(指直流)大小可能不同的话,最好不用这类形式。

网友L:
再说一句,调整过OCL电路的人都知道,OCL电路的中点平衡非常重要,不然喇叭就会有直流电流流到地,这等效于上下负载不对称

网友:
唉,这个灯笼。。。看来真的是牛皮做的。

首先,看正电源:

然后,看负电源:(应该能够理解吧?)

最后,两个合起来:

明白了吗? ...

引用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把抽头给去掉就是标准的单相整流且一般取下端为负载系统的参考地点,如果现在我把抽头悬空不与C1 C2的接点相连了(相当于标准的单相整流),但此时我仍然取C1 C2的接点为参考地,那算啥~? 还是正负电源吧?~ 如果这样,那抽头为什么还要与C1 C2的接点相连 ?~

网友F:
30楼31楼:
全波整流(两支二极管,变压器中心抽头)绕组利用率确实低于桥式整流,但少两个整流管压降,所以输出电压高时桥式整流总效率高,输出电压较低时全波整流总效率高。
楼主贴出来的电路,在上下负载极端不对称时,绕组利用率和全波整流相同,总效率在输出电压超过10V时比桥式整流高。该电路在负载对称时总效率肯定比桥式整流要高。

网友L:
"该电路在负载对称时总效率肯定比桥式整流要高"
该电路在负载对称时的运行纯粹就是一个桥式整流,变压器中心抽头接不接通没关系,因为没有电流进出。效率取决于电路结构和运行状态,与参考点设置在哪里没关系。

网友M(2010-06-24):
呵呵,我看从原理上maychang和y15说得都对,高手也!
       既然两位充分考虑应用负载以及效率,甚至O*L等细节问题,也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工程设计中.
       工程中解决一个问题有时考虑因素之多,往往令一个新手无所适从,只需要经验者从重把握.
       显然,效率问题其实是与工况密切相关,并非一句话能够定夺.
依我之见,1.对于诸如O*L之类负载基本对称的功率电路优选单桥加一中心抽头变压器;要求很高时可用双桥,甚至双绕组.
             2.对于非功率电路正负电源电路,亦优选最简电路,效率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3.对于正负电压回路,99.9%情况是要中心抽头的.

网友F:
34楼:
我可有点糊涂。
你在30楼说“所以如果要设计的正负负载(指直流)大小可能不同的话,最好不用这类形式”,那应该用什么形式?

网友N(2010-08-04):
学习了,两个全波整流合并,还以为的桥式整流

网友O:
就是两个全波整流,在二极管很贵那个年底代,基本都用全波整流。

网友P:
老X师傅说的很明白

网友Q:
19楼正解

网友R:
好图,19楼的

网友S:
老X讲的太好,一下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G:

网友T(2011-03-25):
赞一个!!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比两个全桥构成的正负电源要好不少!减少了器件数量不说,也减少了二极管上的损耗。

网友(2012-05-31):
到头来原来纠结的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U:
22# maychang 确实,估计很多人很难有这样的热情和耐心

网友V(2013-05-24):
讨论负载对称,效率什么的我看画出二个绕组的电流图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W(2013-10-30):
学问挺大!

网友(2016-04-27):
为什么抽头还有负载呈上正下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