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负载需求的功率超过适配器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0-05-25):
请问负载需求的电压是12V/3A,如果些时的适配器只有12V/1A,接上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多少钱的适配器?

网友B:
质量好(是由工程师设计)的适配器,输出将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或为零。
尽量降低成本的适配器,直接烧毁。
3楼问“多少钱的适配器?”,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好的会过载保护!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3# maychang RRET:同意楼上所述.

楼主:
质量好(是由工程师设计)的适配器,输出将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或为零。
尽量降低成本的适配器,直接烧毁。
3楼问“多少钱的适配器?”,就是这个意思。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被烧毁,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E:
3楼正解。

楼主(2010-08-16):
质量好(是由工程师设计)的适配器,输出将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或为零。
尽量降低成本的适配器,直接烧毁。
3楼问“多少钱的适配器?”,就是这个意思。 ...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是由工程师设计)的适配器,输出将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或为零。
尽量降低成本的适配器,直接烧毁。
3楼问“多少钱的适配器?”,就是这个意思。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被烧毁,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F:
这个说起来的复杂了,比如一个人智能吃一斤的米,你非要他吃3斤,这样就撑死了,哈哈

网友G:
这个说起来的复杂了,比如一个人智能吃一斤的米,你非要他吃3斤,这样就撑死了,哈哈
引用 网友F:

比如一个人智能扛一斤的米,你非要他扛3斤,这样就扛死了,哈哈

网友F:
还真是手无缚**之力了,3斤米的杯具呀

网友H:
回复 楼主:
因为设计时按输出1A设计,那么当输出3A还没有保护的话,那么初级还会继续提供能量过去,初级电流就会加大,MOS温度上升,变压器温度上升,MOS温度继续升高,当然就会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