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lm386的问题,请老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2010-05-25):
我用5V供电,输入正弦波,输出却是方波,幅度大小为4v(峰峰值)。为什么不是正弦?
我把输入减小到1V仍然是方波而且不稳定,有杂波。杂波怎么去除?
继续先小输入至0.1V,输出是44K左右的杂波。

请各位前辈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图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增益是200。你的输出早就超出这个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当然只能是方波。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B:
楼主应该将输入减少到1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