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的自动布线

楼主(2010-05-25):
大家好:
     本人新接触PCB设计不久,想问问大家在实际设计中经常实用自动布线吗?
很多人跟我说基本上不要实用自动布线。但也有人跟我讲,自动布线可以完成大部分功能,剩下的复杂布线,自己手动修改
新注册,分数不多,望谅解
谢谢

网友A:
同样关注中,我是自己把原件位置调好,然后自动布线一下,再把过于繁琐的线修改一下,就开始感光蚀刻了。不知道高手们怎么解决的,我们实验室另一哥们是一直手动布线的,一块板经常搞一个通宵。

网友B:
手动布线出来的板子 漂亮,干扰少。。。

网友C:
我想用软件自动布线布局的人都是新学软件的人士,只是自己弄着玩玩而已,作为商业上的东西都是手工布局布线的。

网友D:
我一直用自动布线来的.没感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E:
手动布局,设定好布线规则,自动布线,手动修改调整

网友F:
开始学的时候自动布线,现在是全手工布线。

网友G:
自动布线的传几个图上来看看
顺便学习下

网友H:
从来没有用过自动布线,不放心

网友I:
可以看看自动布线的结果,作为参考

网友J:
开始学的时候可以手动布局
布完局之后自动布线
修改一下不和理的地方边修改布局
时间长了
就自己手动布线布局

网友K:
自动布线最多看看能不能布通。还是手动吧。

网友L:
个人认为自动布线可以看出布局好不好而已

网友M:
自动布线新手用得多,老手,有经验的人都会手动布线,其中的好处相信老手都清楚。特别是集成电路十分复杂的电路板,对电气要求特别高。

网友A:
对于PCB设计有哪些规则是必须要遵守的,有没有前辈推荐几本书呢?

网友N:
当我第一次时就被告知不要自动步

网友O:
固定,然后局部自动布线,手动调整
再固定...........循环做下去,效率稍微高点
什么差分,高速之类的,也可以这个思路做的,画过DDR控制器的板子就知道了,全手工布线累死你。
注意设置好布线规则就行。

网友P:
PCB布线,几乎从不用自动布线!自动布线,线路非常不美观。

网友Q:
最好是手动布线,当然开始做PCB使用自动布线手动调整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网友R:
自动布线太乱了。我从来不主张自动布线。

网友:
自动布线不放心啊

网友S:
对啊,而且自动布线稳定性也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