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2010-05-25):
图中可控硅怎么关断,怎么导通.
我个人分析的一些情况:
当输入上正下负时,7605输出高导通.
当输入下正上负时,7605输出低导通.
问题来了,高低都可以触发.有违背设计的初衷.
为了更好分析我上传一份7605的规格书.

网友A:
正半波和负半波都能导通,这才正常呀。你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楼主:
现在无法关断,我认为我的思维有误.所以请高手指点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过零的情况

网友A:
我看你上传的HT7605的PDF,其典型应用的案例(电路)中,芯片的第3脚与可控硅的触发端不是直接连接,有通过一个电容。而你现在的贴图是直接连接的,我猜测:是不是芯片的第3脚始终有电平,所以不能关断了,而典型应用中的电容是可以隔直的。
    原理:在触发脉冲(或电平)消失之后,负载电压过零后自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