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安装问题

楼主(2010-05-25):
安装了PSOC programmer3.11和PSOC Designer 5,运行Designer的时候,选择设备,然后选择C语言,进去就弹出Microsoft JScript运行时错误,行10,列33,有谁出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多找几台机器试试

网友B:
你是使用这台机器的管理员身份登陆机器吗?
试过重新安装programmer 和designer 没?

网友C:
没碰到过,重装一下试试吧

网友D:
我一般都是有问题了就重装

网友D: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