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有很多小喇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5):
见到在protel里面有蜂鸣器,还有小喇叭形状的发声器,有什么区别?功能有区别吗?

网友A:
蜂鸣器
扬声器

网友B:
没有区别,只是不同的符号罢了。

网友C:
protel只是用于画PCB的,这样输出PCB的时候,电路板上就有这个位置符号,有利用焊接罢了,各种封装不一样,大小尺寸也不一样了噢。

网友D:
楼主问题想的严重了!!

网友E:
有点类似于,宋体汉字和楷体汉字

楼主:
无语了“宋体汉字和楷体汉字”既然没什么区别,要那么多干嘛

网友F:
要那么多当然是各取所需了,不同元器件的封装当然不同,可能只是你用到这个元器件,但也可能有人用到另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