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网上有卖EPM240转7128S的PCB吗?

楼主(2010-05-25):
以前用的7128S PLCC84 PGA插座安装。现在想改成EPM240或者570,不想改版,不知道网上有没有直接对应的PCB套件,如果有焊好芯片的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不是换个插座那么简单,估计楼上是没有EPM7128的源文件吧?文件要重新编译,重新测试,而且7128是5VIO,EPM240是3.3V,还要加电平转换,这个跨度等于是从51换成ARM.如果没有太大成本压力,劝你别换了。换这个的成本可不低

网友A:
如果有源代码,也必须改个板,技术难度倒是不大,如果没有源代码,那就别换了,等于是重新开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