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种光耦,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

楼主(2010-05-26):
(无正文)

网友A:
也就两种,试试不就知道了嘛,或者直接问经销商!

网友B:
白色和淡黄色的光耦都有,只是生产的批次不同。至于你说的表面粗糙,这个可能是假的。但是只是根据外观也不一定说这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C:
那如何测试呀?

楼主:
如何测试呀?

网友B:
光耦的说明书上都有测试条件和测试电路,也有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