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keil下Pdata数据的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0-05-26):
最近用到W78E365这个片子,但在Keil下 如果定义为Pdata的数据 软件仿真时,对pdata数据的读写都是"0",不知要如何处理.(已勾选使用片内XRAM)

如果芯片型号选成P89C664,数据访问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定时器2的中断好像又不对,没有仔细看过P89C664.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个

楼主:
难道我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B:
那就仔细看看……

楼主:
关键是需要用W78E365.
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Pdata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 = 0x01;
  P1 = temp;
}
}
芯片选择为W78E365 进入软件仿真 查看temp一直为0.
难道是我的和谐版本 不和谐?? 我现在用的是V9.01的软件.

网友C: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试下吗 结果是不是我描述的那样 要如何搞定这个问题??

楼主:
LS的你试过了吗 难道是不和谐

网友D:
这个估计没人会亲自试一下吧,大家都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