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此LM358

楼主(2010-05-26):
这个是电动车助力器的电路,我按图接了电路  可是现在发现转动助力器的时候LM358的5管脚电压从0.5V上升到3.5V左右,但是7管脚始终输出为4.7V,好像和1管脚的输出电压一样。是哪里接错了吗??  我用的是LM358N,8管脚接6V,4管脚接地,不错吧。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啊??

楼主:
没人帮忙吗  自己顶下啦

网友A:
如果5输出和1一样的话,说明运放输出饱和了,

楼主:
饱和??  是7管脚和1管脚一样啊

网友B:
5脚输入太高了,算算放大倍数。

网友C:
电源6V,输出4.7V,不错了。

网友D:
居然没看懂,晕倒。

楼主: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2个运放的1管脚和7管脚输出电压会一样呢    一个是振荡用的,一个是放大用的啊? 7管脚不是应该放大5管脚的输入吗?  我5管脚电压从0。8V到4V变化时7管脚都是输出4.7V啊

楼主: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