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时延时函数跳不出来

楼主(2010-05-26):
在KEIL Uvision中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函数跳不出来,什么缘故?
这样调用的:Delay(0x8ffff);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eval.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all unused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trigger OFF), this will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 the device
     immunity against EMI/EM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开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GPIOC.6=1
       Delay(0x8ff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GPIOC.6=0
       Delay(0x8ffff);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网友A:
在调用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时,将输入参数的只设为比较小的值,如6,进入函数单步执行,看看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