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一款将正+5V转换为-5V的芯片?

楼主(2010-05-26):
我现在要给OP177供电,为了提高精度需要-5V的电压源,由于板子的输入电压只有+5V,哪位朋友能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

输入电压  +5V    接   供电的   地
                 地    接   供电的  -5V

你们觉得呢?

网友B:
MAX1697不错,你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哈哈,我找到了LM2663

网友C:
用电荷泵即可,TI的TPS60403也行

网友D:
7660蛮贵的,3元呢.我用NE555,总成本1元.

网友E:
7660也有几毛钱的

网友F:
7660蛮贵的,3元呢.我用NE555,总成本1元.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提供一下电路么?

网友G:
NE555 不是定时器吗?
其实三端也可以输出负压的

网友H:
MAX660一直用,不过好像总是会有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