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容接地问题

楼主(2010-05-26):
看到块单面板的Layout,51单片机的地和他晶振电容地并没有就近接到电源地上去(桥式整流出来的地),而是绕了个大圈接到另外个地上去(另外个地和电源地之间有可能还有将近500mA的电流通过),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A:
另外个地和电源地之间有可能还有将近500ma电流流过
是什么意思?不是公用一个地么?
晶体到MCU的两条线不要太细,尽量短直,且这两条线与两个负载电容所包围的面积越小越好,电容地端,最好单独用较宽的走线单独引至MCU的振荡地,不要与大面积地铜箔相连。

网友B:
这不就是地线分区吗

楼主:
2楼:是同一个地,是电源地出来后先到了个三极管的地(这个三极管工作时会有500mA的电流),然后又到了后面个逻辑芯片的地,他把晶振电容的地和逻辑芯片的地连在一起了,并没有就近直接连到电源地。
3楼:为什么要这么划分呢?

网友C:
可能是接在模拟地上了

网友C:
模拟地与数字地在一点接地

网友D:
呵呵,地也是一门艺术啊

楼主:
呵呵,是一门艺术啊,这块板子在layout上晶振地是就近和电源地连在一起的,后来特地将该连接的地方割开了,用一根导线飞到逻辑芯片的地了,估计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E:
这样子布线是不对的,会很容易死机、跑飞的,

在实验室可能能够用,但是到了现场会死的很惨。

网友F:
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意义不大